三菱单轴定位模块FX3U-1PG

楼主(2016-02-29):
三菱单轴定位模块FX3U-1PG,使用手册及项目程序
欢迎同行交流
[attachment=160927] [attachment=160928]

网友A:
只用过2N-1PG 3U-1PG 值得学习

楼主:
FX3U-1PG编程手册

网友B:
脉冲控制,看你选控制方式了,一般单向脉冲+方向信号,或者双向脉冲(正反方向分由两个信号出来),控制伺服很简单的,主要看你的要求(和机械有关)。一般就脉冲数(关系到精度)和脉冲频率(关系到转速)

网友C:
一般都用脉冲+方向

网友D:
定位模块和脉冲输出指令使用特点

楼主:
脉冲加方向,接线图,上传个

网友E:
脉冲加方向,接线图,程序哪位高手有上传个

网友F(2017-02-09):
案例还能下吗,正需要熟悉中,

网友G:
我有案例,你要私发给你。

网友H:
有FX3U-1PG案例吗,发我一份谢谢了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