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与三菱Q系列通讯不上,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2-29):
触摸屏画面也下进去了,程序也下到PLC里的,线也接好了,可是怎么都通讯不上

网友A:
我以前也有一次是触摸屏和三菱的plc通讯不了,换了一个plc口就可以了,三菱的通讯口好像要设置的。

网友B(2016-04-02):
要设置通讯参数,才能连上,查看帮助吧
旨在不耻下问中.........

网友C:
看一下这个有帮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