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如何能实现一个维纶触摸屏同时通讯两只三菱fx3g

楼主(2016-02-29):
用一个维纶触摸屏控制两个plc应该怎么制作通讯线,求大神支支招

网友A:
要配485通讯模块才行
将通讯线修改一下能不能解决,比如一个接成rs232,一个接成rs485,在接到触摸屏上

网友A:
那也可以啊 要选择相对应的触摸屏
tk6070ip连两个FX3G

网友B:
选型HMI必须要有两个物理端口。

网友C:
http://www.weinview.cn/Product/weinview_91.html
以人機為主跑com2-rs485跟兩台fx3g做從站1從站2
就可以

网友D:
用以太网通讯试试

网友E(2017-01-05):
485连接,plc设置不同站号 如设定M0 就是 M 1#0 这个就是站号为1的M0
学习不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