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9):
我这里有个老的HMI,现在白屏了,需要用这个V610T10替换,早先的备份文件是*.80文件,下了一个V-SFT5.4软件,根据手册,先下载I/F DRIVER,我们连接的是三菱的MELSEC A3A,通讯模块AJ71UC24,使用422/485接口,驱动下载后,下载屏幕文件,结果备份文档里又下了一个UNIPLC的驱动进去,再重新下一遍驱动,屏幕自检后提示通讯错误。
看手册,说有3种可能:1、PLC类型选择错误;2、通讯电缆问题;3、PLC和V6通讯设置不一致
PLC的接口和V6的25针只接了5根线,SG未接(原来的屏没接SG)
几个疑问请教:

1、SG没接是不是影响通讯?(原来有FG,现在接在25针的1上)
2、原来的备份文档里是*.80文件,即使重新做成*.v6文件,也是老样子,下载时会把UNIPLC的驱动下载下去,有什么办法至下载屏幕文件?

网友A:
1、下载的时候选择画面程序就可以下载了,画面程序包括了驱动,下载时请不要勾选启动模拟器选项。
2、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