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9):
为了防止操作员误操作,修改单轴的点位,对“参数设置”按钮设置操作权限,即点击该按钮时弹出输入密码的对话框

网友A:
没用用过三菱的屏,步科是这样弄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用过三菱的屏,步科是这样弄得

用的三菱GS系列触摸屏,在GT Works3中,没找到这样的设置。。。

网友B:
其实你如果想要防止误操作的话只要在设置参数的对话框找到 (显示|动作条件) 里面有个触发类型的。自己设置下就可以,得配合程序。我是这样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如果想要防止误操作的话只要在设置参数的对话框找到 (显示|动作条件) 里面有个触发类型的。自己设置下就可以,得配合程序。我是这样操作的。

这种方法我也知道,自己在PLC中编一小段程序,当点击那个按钮时切换到另外一个画面,并输入密码,确定后与程序中的设定数值相比较,相等的话就跳转到另一个画面。之前没用过三菱的触摸屏,不知道有没有我前面所说的设置功能,就是想找其他的方法做

楼主:
不知道利用脚本编辑行不行,就是类似威纶触摸屏中的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