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维纶宏程序问题

楼主(2016-03-01):
[attachment=144863] 我这段宏程序是关于密码的,但是无论输入什么都能进入下个页面,求各位大神指教
学习学习~~

网友A:
关于密码换画面直接设置就行了,别纠结用宏了!
宏应该做运算,分期付款密码比对换画面还是不建议直接用宏做了!
被破解后的xob宏加密反编译后不能还原,反编译后宏没了,没了!
最后再提下:宏应该做运算、运算换个思路加密!!!
威纶通解密bin提取,步科解密,欧姆龙解密,繁易/禾川/伟创解密,显控解密,DOP-107/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MCGS解锁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楼主:
关键是不会做,有会的老鸟能告诉一下步骤么
学习学习~~

网友A:
你需要什么功能都没有描述,放个图片还是不能用的别人怎么帮你弄????
威纶通解密bin提取,步科解密,欧姆龙解密,繁易/禾川/伟创解密,显控解密,DOP-107/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MCGS解锁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A:
密码比对画面跳转,看附件!
威纶通解密bin提取,步科解密,欧姆龙解密,繁易/禾川/伟创解密,显控解密,DOP-107/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MCGS解锁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
这种宏比较多见

网友C:
你改的密码根本就不是系统的密码,系统密码在系统寄存器里面。LW9000以后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