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伺服 刚性连接 求控制方式

楼主(2016-03-01):
两台伺服电机刚性连接,驱动同一负载,求伺服电机的控制方式

网友A:
一个字,难控制!

网友A:
还没找到成功案例!有高人的话可以讨论下!

网友B:
随动系统可以实现吗

网友C:
龙门结构 好多伺服有龙门非标 还有一个方法 主伺服分频输出接从伺服
机械结构: 齿轮或同步带轮一拖二

网友D:
要求高必须上运动控制器。。。必须总线的才能微秒级的实时控制同步

网友E:
d77ms4,用同步控制,有成功案例。效果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龙门结构 好多伺服有龙门非标 还有一个方法 主伺服分频输出接从伺服
机械结构: 齿轮或同步带轮一拖二
我比较认同这种说法

网友G:
同意楼上的,机械上想办法解决

网友H:
可以用安川的控制器MP2300,走总线控制伺服,有虚拟轴功能,可以实现同步,只是回零这一块需要自己写,控制器自带的回零在同步控制上用不了

网友I:
等3菱开发新的PLC!

楼主:
不是龙门结构,两个齿数一样的同步轮装在同一条长轴上,两个伺服电机通过两个一样齿数的同步轮来驱动这长轴

楼主(2016-11-23):
问题已经解决 用L02 CPU LD77MS4 做控制

网友J:
同步功能呀

网友K:
好像很难一样!!!真的是众说纷纭!
三菱带B的驱动器都可以,同步驱动就可以了,连虚模式,插补模式都不需要,成功案例比比皆是。最低成本的是20SSC-H模块就可以解决。在木工立刨上已经很多年的应用了!

网友L:
运动控制模块里有同步控制和凸轮控制,最好用总线或网络型运动控制模块,功能强指令方便。
找PLC供应商过来谈谈方案。

网友M:
一个控制器带两个电机试试

网友M:
不明白什么样的机械结构有这么奇怪的要求?

网友N:
用这样的做法的,一个用位置模式,一个用力矩模式,试试这个

QQ:84818626

网友O:
电气方案,选择带有同步功能的中小型PLC 。
比如三菱fx5u支持4轴同步, 松下fp-xh专用机型支持四轴同步。
仅供参考 。

网友P:
一主一丛,用主伺服控制的分频脉冲作为从伺服的输入

网友Q:
问题解决了都不难,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经验的问题

楼主:
不是用位置同步来做的,那样驱动同一个轴的两个电机都上使能会互相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