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64DA模块地址问题

楼主(2016-03-01):
图片所示q64da模块地址是从50开始 请问plc中用什么来看对应通道的数据是用d50表示第一个通道地址吗

网友A:
GX Works2
没那个选项
咱俩用的软件不一样

楼主:
没有那个选项啊

网友B:
X Y是从50开始
D不是的,D是自己分配的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DA转换模块的地址是什么 plc用什么指令调出地址数据

网友C:
Y50开始对应你的DA通道,ON就表示开始,你可以看一下DA手册。建议用GX works软件,操作方便

网友D:
学习中,请多指教

楼主:
应该是用 from 和to指令进行读写
现在有条指令dmov d1230z1 d1602是啥意思啊

网友E:
四楼是对的,老版本的编程软件还有单独安装模数,数模,温度编程软件,才可以在,,工具,,智能功能模块,,选项中分配模拟量或是温度模块,所以你先看一下da的说明书

网友F:
from to
move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2016-10-11):
想弄清楚,是程序中让Y51和Y52变为ON,通道1和通道2就有对应的电压输出吗?各位大侠有没有用GX WORKS2编写的程序例子参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