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选型关于S7-1500PLC的

楼主(2016-03-01):
一共是4个控制柜,用一个1500的PLC控制,四个柜子分布在不同的位置,每个柜子里面必须有一个16点的数字量输入模块,8点的数字量输出模块,8点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带自诊断),4点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带自诊断)。四个柜子这些模块都必须有,而且主柜上带一个工业以太网通讯接口,求大神帮帮忙选下设备,要用那些东西连接,带订货号的话就更好。。。。

楼主:
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ET 200S 分布式 IO 系统

网友B:
1500做主站,其它柜用1200做从站
沙漠中的绿草

楼主:
有木有具体点的。。。。这个我也知道。。。。

网友C:
1500带ET200SP,你打开TIA博图,按你需要的点数组态一遍,编译通过,然后抄下那些订货号,基本上就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