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用温度采集模块控制温度

楼主(2016-03-01):
想用6路温度采集模块和s7-200PLC走moudbus通讯,控制6点加热,不知道能否达到温控正负1度,有没哪位做过?

网友A:
多回路的温度采集,建议使用无锡科思电子的温度采集模块,又便宜还好用。
下载积分:+3(gaoyadian) 真诚感谢!

网友B:
建議用溫度控制器來控制,比較精準。
下载积分:+1(gaoyadian) 真诚感谢!

网友C:
PLC+温度模块这种方式控制会受到扫描时间的制约。我原来做过三菱PLC+8路温度采集控制温度波动较大。建议直接用温控仪控制更精准
下载积分:+3(gaoyadian) 热心助人!

网友D:
建议用温控表控制,PLC485通讯温控表做监控显示就好。
下载积分:+3(gaoyadian) 热心助人!
电气工程师

网友E:
可以的,我可以做到6路无线模拟量采集控制,精度千分之2
用温度采集模块控制温度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