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140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6-03-01):
开始,D8140清零
然后运行PLSR指令plsr k5000 k16000 k300 y0 ,频率5000,脉冲数量16000,加速时间300ms
运行结束后,为啥D8140里面的数值不确定,但是总是小于16000.
每次运行结束,D8140里面的数值都不一样。
---------
我把加减速时间改为1s,D8140的数值比较接近16000,但是还是小。这怎么还和加速时间有关系吗?哪里的问题啊,求教

楼主:
我用高速计数器,测量Y0输出,脉冲数量是正确的,就是这个8140里面的数值不对

网友A:
累计的脉冲数一般都有偏差吧

楼主:
就跑一次plsr指令,8140的数值也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跑一次plsr指令,8140的数值也不对啊
請您在看看說明書,plsr/plsy有相關的參數必須設定
這指令一個數值是16bit 跟32bit的
比如說加減速對應曲線,比值,數值
給參考

楼主:
我发现一个现象,一段程序中,第一个PLSR指令运行结束后,8140里面的数值不对,但是第二个第三个。。。后面的PLSR指令运行后,8140里面累加的数值是正确的。
就第一个plsr指令8140累计的不正确

网友C:
为什么要用PLSR指令呢,我从来不用,我用DDRVA D26 D28 Y000 Y004这样的定位指令,D8140在找完原点后值为零,然后你走了多少脉冲里面就是当前值,没有错过。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D:
D8140在找完原点后值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