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与FX 系列通讯

楼主(2016-03-01):
Q系列做主站,两个FX做从站,用cclink通信,可是一直不成功。有没有大神有详细的方法

网友A:
引用楼主17858967601于2016-03-01 13:20发表的 三菱Q系列与FX 系列通讯 :
Q系列做主站,两个FX做从站,用cclink通信,可是一直不成功。有没有大神有详细的方法
Q系列有些型號可以作主站有些不行,fx系列哪個型號.
也是有些行有些不行,當然有其他辦法

网友B:
没这么用过,Q系列与A系列的组个网。

网友C:
是可以的,曾連過Q與FX3系列3台,Q Master 設幾站1站幾局.X Y Wr Ww設定 Station information 設定"Remote device station"
,FX3 32-CCL插第幾槽起始位要知道 使用From /To指令
可參考Q-CC-Link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