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ov d1230z1 d1602指令中 d1230z1啥意思啊

楼主(2016-03-01):
如题dmov d1230z1 d1602指令中 d1230z1啥意思啊

网友A:
是变址寻址 是将 z1的值+上d1230 寻到这个数据里面的值

网友B:
D1230Z1 = D (1230+Z1);
如果Z1=1, ==> D1231; Z1=2 ==> D1232;以此类推
谢谢你 很详细的解说 明白了

网友C:
寻址指令,可以改变变量地址

网友D:
Z是变址寄存器 用来改变地址的 具体用法就是Z是多少 你前面的D***=D(***+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