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8只三菱FX3U程序22轴伺服项目NN网络组网通讯

楼主(2016-03-01):
FX3U程序22轴伺服项目NN网络组网通讯上机上电正常,请教大师指导指导,谢谢!用NN网络通讯数据量可用点数太少,要写很多运算,缩减通讯量,请教改什么模式通讯好?或者更换三菱其他品牌PLC组网能降低成本?
不废话,先上8台机的一部分手动程序。注释详细,主从通讯控制正常。
下载积分:+2(li051005) 感谢分享!
电气工程师

网友A:
没用过,期待达人指点

网友B:
可以在三菱FX3Uplc上面加8个定位模块(fx2n-1gp)
真诚感谢!要22轴哦

网友C:
伺服走总线岂不省事好多? plc 之间用总线 也是好的选择
一个FX3U最多可扩展8个FX-20GM 每个 FX-20GM 可带2轴伺服

网友D:
用Q系例PLC加定位模块

网友E:
用Q系列,或L系列走总线,有16轴模块和4轴模块,8个FX3U加起来并不比Q系列价格低多少。

网友F:
用Q系列加1个运动CPU

网友G:
Q 系列PLC + 2个QD77MS16搞定 总共才2个模块

网友H:
这么多电机 ,你的机械设计师可以下岗了

网友I:
用3g有个系列有4轴省下两个主机,通讯方式也没变485。。。。。5u也是4轴省下两个主机,通讯可以走以太网。。。。个人感觉要是可以的话用内部定位,伺服内部定位,485通讯给个地址给伺服就行,一个主机就搞定了

楼主:
谢谢大家!
电气工程师

网友J:
施耐德TM241 PLC 搭配施耐德23伺服电机 走CANOPEN总线
8只三菱FX3U程序22轴伺服项目NN网络组网通讯
http://ymmfa.com

网友K:
用Q系列的PLC简单方便,后期维护简单

网友L:
用Q系列PLC加运动控制CPU简单,后期也维修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