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指令还是步进顺控指令?

楼主(2016-03-01):
请教各位大神你们编程习惯用基本指令写,还用步进顺控指令写?菜鸟刚入门求教!!

网友A:
什么意思啊?我反正是用步进指令。

网友B:
看你对PLC理解的透不透咯,步进指令简单明了,思路清晰,编写方便,电工思路;基本指令写的好的也见过,可以用惊叹来形容,用变址、解码,wand指令,实现步进顺控指令相同的效果,做什么动作由寄存器内的数值解码决定,程序员思路,自叹不如。
下载积分:+1(penn_yuan) 热心助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梦想成为2楼所说的境界

网友D:
我一般都是用步进指令来写,见过用移位指令来达到步进效果的,总感觉没用步进指令来得直观。
下载积分:+1(penn_yuan) 热心助人!

网友E:
厂里的师傅用寄存器写。可以配合触摸屏选择动作步序,个人觉得这样比较厉害。正在学习中
菜鸟努力中

网友F:
编程主要是功能达到,维护人员容易看懂就好,用什么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