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E-A伺服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6-03-01):
一直有个问题一直困扰我,想请教下
系统:用FX3U控制一台三菱MR-JE-A型的伺服,伺服通过同步轮连接一个滚轮输送
参数:伺服分辨率:131072,减速比i ,滚轮直径D ,PA05每转指令输入脉冲M, PA06电子齿轮分子A,PA07电子齿轮分母B,
问题1:我需要一个脉冲走0.1mm伺服的参数需要怎么计算与设置(即我在指令DRVA地址中输入1滚轮就转动0.1mm)
问题2:我如何通过在指令DRVA中输入的速度数值计算当前伺服的速度(m/min)
我的计算方法,问题1:我把PA21(电子齿轮选择)设成"1____",即PA05有效。伺服转一圈滚轮走的长度位:3.14XDX(1 / i)所以我把PA05设置成10X3.14XDX(1 / i)
问题2:DRVA指令中的速度单位为P/S(每秒多少个脉冲),设速度位 V(m/min)转换单位1000V/60(m/s),由于1mm=10个脉冲所以速度位:(1000V/60)X10(P/S)
我上面的两个问题计算方法哪里有问题吗,
QQ 20471661

网友A:
1,原本1个脉冲的移动量是:3.14*d/131072*i,现在你要达到1个脉冲的移动量是0.1MM,电子齿轮比设置为:0.1/3.14*d/131072*i,
2,一个脉冲对应的是0.1MM,假设你发的脉冲速度是10000PLS/S,那么你的速度就是1M/S

网友B:
现在伺服都有专门的调试软件,你用软件设置吧,那样直观一点。至于电子齿轮比,我一般不设置,里面会有一个选项,设置成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就好了。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