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26系列PLC程序中,MOVE FD0 D0,FD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01):
请各位大侠指导:
1、三菱L26系列PLC程序中,MOVE FD0 D0,FD0是什么意思???
2、call p0 k400,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3、call p4090 k30 k30 z1,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大神帮忙啊

网友A:
数据传送命令写错了吧MOVE没见过,EMOV到是见过,32位浮动小数点数据传送!
FD0的话没见过,不过三菱plc中软元件F是报警器。
CALL是呼叫指令,P是指针。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