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1):
就是s7-300的置位指令只能置位或复位一个 bit位,如果程序设置了急停,按下去要复位80的线圈,和几十个 辅助继电器,该怎么办

s7-200复位指令可以指定一段区域复位,300有没有类似的功能。

谢谢,我初学。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A:
我也不懂

网友B:
L 0
T MD100
T MD10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 0
T MD100
T MD104

这是什么指令??

网友D:
这个是将MD100;MD104这64个M全部复位。
当然,也可以直接写
A I0.0         //急停按钮按下时
jnb _001
L 0
T QD0
T QD4
_001:NOP 0
真诚感谢!但不是很懂,
L 0  //把0放入累加器1中
T  QD0   //把累加器1的内容送入QD0

T  QD4  //把累加器1的内容送入QD4
你怎么说是64个M全部复位

网友E:
应该这么理解吧,QD100~QD104共5个字,每个字16位,共80 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应该这么理解吧,QD100~QD104共5个字,每个字16位,共80 位。

完全错误,完全错误完全错误完全错误完全错误      ,QD100--QD104,,共4个双字(QW100,QW102,QW104,QW106),每个双字2个字节,每个字节8位,一共64个位,、!!

网友F:
很乱很乱很乱!双字是两个字节?是4个吧
2楼正解,何必计较是64个M还是80个M呢?用西门子编程好处就是方法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