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控触摸屏不允许上载组态怎么解决?

楼主(2016-03-01):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有一个显控SK-043AE触摸屏使用SKWorkshop软件无法上载组态,请问这该怎么解决?上载时屏后面的拨码开关需要改动吗?谢谢!

网友A:
设置了禁止上载吧?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直接找厂家的技术电话,打过去问一下就什么问题都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