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输出点

楼主(2016-03-01):
三菱1N的PLC输出点坏了一个,我想更换到空置的输出点上;请教大神们指教指教我该如何使用GPPW编程软件修改 拜谢

网友A:
先确定其中的点没有用的,查找,替换就可以呢。
真诚感谢!

楼主:
可以在线修改吗?

网友B:
在线修改不可以的 改了再上传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在线修改吗?
可以,可是會停機跟安全問題自行負責.

网友D:
输出点綫须换 厘线修改较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