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电机是否运行

楼主(2016-03-01):
求助:电机侧安装一个接近开关来检测电机运行状态。1。电机启动后接近开关此时检测到脉冲信号(电机正常运行),当电机负载发生堵转(不运行)光电检测到后,应及时停止并报警。
如何运用三菱FXPLC 编此程序。

网友A:
要高速计数器了吧

网友B:
用高速计数器 启动信号给了以后 如果计数器<=0 说明电机没有运转或者逆转

网友C:
以一般電機1600 r/min = 26 r/s
↑X0---/T0----(C0 K9999)
↑T0----[MOV C0 D0 ]
M8000----/T0----(T0 K100)
↓T0---------[RST C0]
D0可每秒紀錄電機輸出HZ數,當HZ數為0時則電機為靜止狀態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D:
典型的回转检知程序

网友E:
光电开关可能不行吧 频率达不到反映也慢 (有专用的计数开关)

网友F:
学习,学习,加油!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楼主是不是 需要 监测皮带打滑啊 单位时间内 比较脉冲数的多少 就可以了
例如 你1秒钟正常应该接受10个脉冲 当少于10个时 就是打滑或堵转

网友H:
单位时间内取计数素质,跟给定的转速对比就知道有没有转或者堵转了。

网友I:
用内部计时器就行,很简单

网友J:
检测皮带一般不放在电机侧,放在从动轮处,可以检测皮带是否打滑

网友K:
三菱ANS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