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通TK6070IP,下载到屏里的画面显示不完整

楼主(2016-03-02):
求助;威纶通TK6070IP,下载到屏里的画面显示不完整,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没有链接plc。
下载积分:+1(平振鹏)

网友B(2016-04-01):
你是用U盘传上去的么?
如果是的话,重新编译后,再建U盘包传上去就行了

网友C(2016-06-12):
和plc没通讯上就会有显示不全的状况,没通讯上屏幕上个和plc相关的原件都不会显示。

网友D:
软件设置型号与实际下载的触摸屏型号不对

网友E:
楼上说的对,没有和plc链接,肯定不完整

网友F(2022-10-28):
我也是刚遇到这问题,为何要与连接才能显示

网友G:
没连PLC会显示没有通讯上

网友H:
画面显示不检查一下缺少的画面设置,层是否勾选,完整从新编译一下。与PLC链接没关系
命自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