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2):
大家好,最近手头上有一对上海巨龙光幕,在使用过程5个空位的接受的一支电源稳压块烧坏,(接上24V光幕上LED 灯也不亮),换了一个7812,和L4007,电源故障解决后,测试发现这一对光幕没反应 ,感觉信号没有到位,5个孔的线:电源线(棕色),屏蔽线(白色) ,SYNC(灰色) , SENT (芯线)
                                  4孔的线:电源线(棕色) ,屏蔽线(白色) ,SYNC(灰色),  SENT(芯线)  OUTPUT (黑色)

                      现在问题:俩只光幕同步信号或SENT 没连上,或者还有哪里烧坏了,知道的大神能指点一下,或者能给电路图分析一下。

网友A:
电源模块都烧坏了,估计是因为接线时电源线短路或接地,一般损坏面积较大,不会单纯电源部分损坏,一般没有维修价值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