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2):
要求用adp与变频器通讯,不用modbus,
我用IVCK IVDR这类指令,都只亮SD灯,GX监控也不能显示监视数
变频器设置的net模式,
求教该怎么用

楼主:
这是GX的设置

网友A:
跟三菱的不要用-mb的,,后缀mb是modbus。。。三菱自己有协议。。用普通的才可以。。。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很久没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三菱的不要用-mb的,,后缀mb是modbus。。。三菱自己有协议。。用普通的才可以。。。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很久没搞了

不兼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