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西门子S7200,多台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03-02):
想请教西门子S7200,多台PLC通讯的问题

网友A:
啥问题,你想要什么形式的通讯?

网友B:
PLC是否都是200PLC?问题没说清,别人不好回答啊。。。

网友C:
比较简单的,配置上以太网通讯模板,可以使用多重通讯方式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撒

网友E:
最简单的PPI通讯!什么模块都不用加

网友F:
走PPI,MODBUS,无线通讯,以太网好多都可以

网友G:
最简单的PPI通讯

网友H:
西门子自带一个库函数get/put 库函数,自己学习下,简单易行,不需要采购任何东西,只需要买一个交换机(80元)以太网连接就行了 ,论坛程序示例里面有一个我发布的3个PLC通许控制7个伺服的,如果需求帮助可以联系我
江浙沪承接工控工程18168995588,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