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2):
我最近写了个最简单的MODBUS主站程序,就是一个Done了以后触发下一个的那种。
但是有个问题是,我期望读的从站地址是从1到16,1~8的完成位是M0.0-M0.7,这一部分都没有问题,程序也能自动循环,

但是程序写到9号从站的时候有问题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整个程序不能正常工作,查到的MSG错误码为6,

但是对比两个程序我实在找不出问题来,我怀疑是因为9号MSG的完成位为M1.0,但是M1.0-M1.7我也都复位了,好像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A:
错误码6说明你同时执行了一条以上的MSG指令了,你要查找你的指令执行条件。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码6说明你同时执行了一条以上的MSG指令了,你要查找你的指令执行条件。

Good Luck~

道理我都懂,错误码是6我也知道是同时引用了多个MSG,可是臣妾就是找不出来哪里重复了啊

网友B:
臣妾听好了:
你初始化用的error标记地址与msg的有重置,就是那个MB1与M1.0的关系没有搞明白。
将error错误存储区地址重新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臣妾听好了:
你初始化用的error标记地址与msg的有重置,就是那个MB1与M1.0的关系没有搞明白。
将error错误存储区地址重新编辑。

懂了,一直以为M、MB、MW和MD都是分开记的,原来如此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出现了,在此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