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2):
各位大神求助了,现在我用一台台达的ES2的plc和一个编码器。机械的要求是用一个三相电机来驱动涡轮螺杆以实现工作台的升降,他们在涡轮螺杆那里加了一个编码器,通过编码器的发的脉冲反馈给PLC 来实现工作台的上升和下降的定位准确。这样我该怎么做是不是只用编码器的AB相给的脉冲数和通过计算达到工作台的准确位置所需要的脉冲数进行比较,当相同的时候就让电机停止。还有就是这个地方还要做一个复位按钮,复位的时候涡轮蜗杆回到起始位置,我这个地方是不是还要加个传感器做标准点。如果不想加这个传感器可不可以

网友A:
普通三相电机会有惯性吧

网友B:
普通电机简单上升和下降还可以,精密要求高就不容易实现了。还是用伺服控制系统。

网友C:
線性伺服,可以跟光學尺一樣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三相电机会有惯性吧

惯性肯定是有的,就是看有什么方法可以缓和一些,几个变频器低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机简单上升和下降还可以,精密要求高就不容易实现了。还是用伺服控制系统。

能用伺服,我就用了。就是他们想节省成本所以才想用三相电机试试

网友D:
三相电机想做精密控制,而且,又是做上下动作运行的话,你想都别想,就是用变频器都谈不上可能达到精密控制的目的。

楼主:
加个变频器还有一个编码器,用变频器让他低速运行吗。不那么快,编码器反馈给plc

网友E:
编码器加变频器,,PLC都位置坐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码器加变频器,,PLC都位置坐比较

可以说说怎么去比较吗

网友F:
可以在比较前加一个提前量,这个量可以做成活的,每次停止时比较实际与设定值的差值,然后把这个差值,计算到提前量里,如果机械状态稳定的话,能停到+-0.
05毫米,不过这个数会不稳定,比不了伺服,这种方法
是普通电机比较好的一种控制方法。要是用增量编码器最好有一个参考点,用多圈绝对值的可以不用,不过价格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比较前加一个提前量,这个量可以做成活的,每次停止时比较实际与设定值的差值,然后把这个差值,计算到提前量里,如果机械状态稳定的话,能停到+-0.
05毫米,不过这个数会不稳定,比不了伺服,这种方法
是普通电机比较好的一种控制方法。要是用增量编码器最好有一个参考点,用多圈绝对值的可以不用,不过价格较贵

你说的这种方法,用什么指令比较好用

网友G:
台达的PLC,没用过。
不过,用三菱的fx-3u的做过一个这样的东东,用的旧电机带刹车,精度+-1mm。
我想台达和三菱指令差不多,你可以看看。
在上次的贴里面,

网友H:
编码器接到螺杆轴上,可通过触摸屏设定需要的到达的位置或者通过你的程序设定好位置,例如编码器是500线的,就是转一圈500个脉冲(单频),然后根据你的螺杆节距,计数脉冲数和运行位置的对应,例如螺距50mm,就是说1个脉冲代表运行了0.1mm,这样就大体出来运行位置了。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需要多段速控制。就是快到达需要位置时,减低到很慢速度。到达位置时,立刻停止。位置判断就实时做比较就行。至于原点位置,建议使用接近开关,想精度高,可以按下面方法做,当接近开关点亮时停止电机,因为惯性不同,停的位置也不同,这样定位会不准,这时,在给电机一个很慢的反转信号,当接近开关不亮时,立刻停止。按上面的方法找的位置不会有太大误差。对于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够用了。

网友I:
涡轮螺杆惯量比较小,加个制动会不会好点。个人观点!

网友J:
利用PLC倍频将脉冲长度细化然后比较脉冲数(当然要进行脉冲调整)电机利用变频器拖动要到目标(可以设定10CM)电机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