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op320文本问题

楼主(2016-03-02):
用文本显示器做动态文本,一个画面4行,试验的时候当其中一行显示动态,就会有一行消失,也就是只有3行,只要不显示动态就是4行,是文本性能不行吗?

网友A:
没注意过 一个的动态文本用过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幼儿园的数学题目了,文本显示就4行,再加1行,能同时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