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2):
真头疼啊,我用FX3U和文本显示器306L,在文本里面设置参数,然后文本发送一个指令到程序,在程序里面把参数保存到D1000后面的寄存器里面
现在,程序运行起来后,D1000后面的寄存器能写进去,可是STOP后,再RUN,D1000后的寄存器,数据就没了。

请教各位,都需要设置什么地方,才能保持呢。

电池没电的灯不亮。说明电池有电。
设置参数后,把文本去掉,然后再STOP--RUN  ,情况一样,说明不是文本捣的鬼。

回想之前的情况:
在线写入的时候,有4个项目,1-程序文件,2-PLC参数,3-全局软元件注释,4-软元件存储器。
我平时都只勾选前面的两个项目,一直正常,今天另外有选择了第四个,就是软元件存储器,结果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现在只勾选前面两个项目,也不行了。

楼主:
应该是有什么地方能设置参数,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可是不知道哪里,求高人指点

网友A:
锁存地址范围错误,在PLC的系统参数设置里面能看到的。
[attachment=144949]

楼主:
这里的是设定可以更改为停电保持用的寄存器,可是D1000以后是不能更改的啊

网友B:
会不会是上电时,有个信号复位程序在运行,建议查一下程序

楼主:
有始有终

结果是这样的:我设定了一个文件块,默认的是1000-1500.去掉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始有终

结果是这样的:我设定了一个文件块,默认的是1000-1500.去掉就好了。
  • 下载积分:+1(洪波hongbo)

网友D:
    上来冒个泡,强烈支持楼主,有些同志发个求助帖以后就不再露面了。

网友E:
    用R寄存器。
    多多学习

网友F:
    断电保持寄存器范围设置正常不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断电保持可以设定的范围是0-511

网友G:
    实在不行转到一个能用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