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转变成FX3U的问题

楼主(2016-03-02):
在2N中的MOV C235 D201语句转变成3U 中的DMOV C235 D201 ?为什么在2N 中可以使用mov而在3U中就不能使用MOV呢?

网友A:
看看说明书是不是C235不能用在3U

网友B:
FX3U最大就C199了!!!

网友B:
我试了,没报错啊!

网友B:
C200~C255在FX3U里面规定是32位的,所以只能用DMOV

网友C:
四楼回答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