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新手求助

楼主(2016-03-02):
请问这步进电机如何接线,6线的电阻分别为。红,红白为3欧。红,黑为1.5欧。红白,黑为1.5欧。绿,绿白为3欧。绿,白为1.5欧。绿白,白为1.5欧。用什么型号的驱动器。

网友A:
这是日本MYCOM的步进电机.
上网查找,网上有资料的.不需要测量它的阻值.

楼主:
在网上百度了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怎样判断那组是A+,A-,B+,B-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两相六线步进电机,两组线圈就是4线,两组线圈分别从中间抽出一条线就是6线,可以选择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
黑白为中心抽头,可以不接,这种串联接法转矩大效率高但是高速性能差,脉冲频率高了容易丢步。
并联接法则恰恰相反,高速但力矩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