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台达PLC 指示灯循环点亮问题

楼主(2016-03-02):
[upload=1] 各位好,想请教一个问题,我需要编一个8个指示灯循环点亮的程序,按一下开关,下一个灯点亮。但关键是需要停电保持功能,比如停电时候是第二个灯点亮,那么再次上电之后需要从第二个灯开始依次按开关点亮,下面是我的循环点亮程序,但是无法实现停电保持功能,怎么改一下才能实现呢?谢谢!

网友A:
应该有停电保持的M吧?

网友B:
应该如一楼所说

网友C:
你传上来的那张图片中的程序,是一个自锁程序和一个移位程序,两者好象都没有关系,看不懂.
如果想要达到你想要的要求,用两条移位程序来做控制,用停电保持的M来写,应该可以达到你所说的要求.
huiyang

网友D:
用掉电保持寄存器传数值,对应你的指示灯。

网友E:
停电停持寄存器,用移位的方法点亮,如0100 0000 右移一位 0010 0000 ,

网友F(2016-04-06):
你可以用计数器+DECO译码指令来写,配合断电保持型的M,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