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程序S0这个符号怎么输入?

楼主(2016-03-02):
[attachment=144948] 如图~~步进程序里这个空心的S0这个符号怎么输入?请教~~

楼主:
怎么弄,还是不能输入~~~~只能——————————————————STL~~~~

网友A:
请问那STE S20如何输入啊

网友B:
stl s0 然后直接接步进的程序

网友B:
[attachment=144968]
只能这样 你要那样应该是老版本的软件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144968]
只能这样 你要那样应该是老版本的软件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