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plc编程使用很多微分指令对程序有影响吗?

楼主(2016-03-03):
会不会出现误动作或者没有输出·

网友A:
你要先明白微分指令的功能

网友B:
最好有保持廻路再输出

网友C:
看什么情况,有时候经常开,停,会出现微分掉失的情况
我用移位寄存器做自动程序,步结束信号都是上升沿微分,keep保持也用了一些,目前没什么问题,是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