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欧姆龙controller link设置问题

楼主(2016-03-03):
请教各位,有2台PLC各接一个clk21-v1的通讯模块,需要什么软件,该怎么设置参数,使第一台PLC的数据(例如D0)传送到第二台PLC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宏
太笼统拉,说明书全英文 比较吃力,能不能截个设置图上来看看呢

楼主:
没人回答下吗?动动手截个图哈,刚接触欧姆龙,手头没有东西试验,仰仗各位拉, 在线等。。。。。

网友B:
如果安装的是CX-ONE内置有,设置一下数据链接表就可以,用Intergator即可,不用写程序,还有一个可从CX-Program启动的工具也可以设置

网友C:
CX integrator 启动数据连接组件,使用数据连接表,设置完成后分别下载到2个PLC即可。

网友D(2016-05-03):
求资料,兄弟
天朝P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