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欧姆龙PLC控制安川绝对位置编码器伺服

楼主(2016-03-03):
如题!必须用定位模块吗?第一次上电原点怎么定?谢谢 第一次用不懂

网友A:
安川的绝对值编码器在上电后可以通过CN3口串口 读出去。

网友B:
安川没去去做过这个。。三菱是ABS。。台达可以通讯读。。通讯都肯定是都通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