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问AB 1769-L27ERM-QBFC1B用什么编程软件

楼主(2016-03-03):
最近从国外进口一个设备,里面用的AB的1769-L27ERM-QBFC1B,我用的studio 5000 v26.00上传,发现报错,请教各位大神,是我的软件版本错了,还是CPU加密了?

网友A:
5000试试,500可能不行

网友B:
老外可能做了限制,需要有对应权限。或者缺少某个变频器的数据库文件;先RSLINX扫描看看。确定你的PLC的CPU固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