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三菱 A系列PLC 型号A2SHcpu 选择RUN 出现ERROR指示灯始终亮 RUN闪烁

楼主(2016-03-03):
今天一台设备,起初Pro-face屏幕提示PLC电源供电不足,之后,我换了PLC电池。提示是没了,但屏幕还是进不去,一直是提示页面。然后灯一直和原来一样没变化,三菱 A系列PLC 型号A2SHcpu 选择RUN 出现ERROR指示灯始终亮 RUN闪烁,请各位朋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重启了吗

网友B:
估计程序挂了!!!!!!
联机查看!!!

楼主:
重启 复位 什么都没用。各位有经验吗 这方面

网友C:
人機報plc電池沒電很久嗎?半天數據丟失,一天程序丟失
您是斷電下換plc電池嗎?如斷電換數據丟失機會大
您PLC復位三段開關您有一段一段切嗎?
感覺數具丟失機會大
連電腦試試

楼主:
5楼说的也有这个可能。今天把程序开进去看看

网友D:
PLC ERR估计程序铥了 换电池换了多久

楼主:
之前提示电池不足。采购了两天,换电池的时候换了20秒

网友E:
这个上次遇见这个一样的情况,应该是程序丢失了,如果没有程序备份的话,就要自已重新写了

楼主:
准备用GX-Developer8.103H-C 看下能不能进程序

网友F:
程序估计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