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急!!!!

楼主(2016-03-03):
CP1L--m型号,输出端(220相线)接的中间继电器,一旦输出导通,中间继电器就不停的开关(特别的快),换了两个点位还是一样,为什么呢,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查程序,查电源和接线,硬件故障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可以换了继电器和底座试试

楼主:
一共有四个备用点,分接四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零线是并接,就 是图中的104.07。 我把这个点换了04 05 06都一样。

楼主:
呵呵,谢谢各朋友的帮助!!!问题找到了,中间继电器的电压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