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想请教关于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03-03):
本人现在手上有个项目,用FX3GA加上485BD模块和一个称重仪(EX2005)通过RS485通讯。现在的问题是我按照说明书上的指令格式发送清零指令给仪表,仪表响应了响应功能,仪表当前值变为零。但是按照通讯格式,返回的数据应该为我发送的命令,而实际是没有返回任何数据,而当我想读取称重仪的当前值时,就什么反应也没有咯。恳求各位大侠指点啊

网友A:
上程序看看撒。。。不可能没有回收

网友B:
上程序和仪表的说明书,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C:
你发送完毕后有没有启用接收指令?有可能是仪表已经发送了,但你没有接收,那就是没有数据了!

网友D:
首先用监控软件测试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