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控制问题

楼主(2016-03-03):
请问下个位大神,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怎样使电机在不工作时放松或锁死电机?

网友A:
买个在带刹车的步进不就行了。

网友B:
控制步进驱动器的使能信号。

网友C:
你要说清楚 不工作是 带电还是不带电

网友D:
控制电源也行啊

网友E:
步进驱动器有半流锁定功能,选步进电机驱动器型号就可以了。简单
下载积分:+1(洱海雪)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