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用绝对型编码器信号如何转移

楼主(2016-03-03):
现在有个案子,想了很久都没想到解决方案,希望各位大师给点指导!
谢谢了!
具体要求:
1、转盘有40工位,用普通马达带离合控制;
2、转盘直接连接绝对型编码器;
3、转盘若干测试工位,有测试NG则到指定工位排除;
现要求要用编码器与NG信号连接,将NG产品排除掉!
简单的说,13号是NG的,则13号转盘转到排除位则排除!
具体可以参考下图片!

网友A:
唉 昨天都告诉你了 还是发个图片给你看下吧
我这程序 是工站走一次 数据移一位 你用编码器的 话 就算好 走了多少次 然后 之后整体移多少位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观点,NG后记录,然后开始移位,移到排除位,触发排除。

网友C:
这个都不是问题咯,,好解决,,楼主这个设备没精度的么40个工位,,

网友D:
普通马达带离合?估计还有刹车吧!这精度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不直接用伺服马达拖动呢?

网友E:
移位指令

楼主:
各位,可能是没有说清楚!
作业员在停机或者停电的情况下可以手动转动转盘,此时就没有条件触发移位指令了!只能用数据转移,就是这个数据转移不知道怎么跟编码器联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

网友F:
ng....标记……n工位不工作,n工位工作

网友A:
停电情况下转了转盘 你再次上电的话 编码器的位置也跟着变了啊 然后根据你位置变了多少 数据移几位就可以了

网友A:
至于NG还是OK 我前面发的数据 1到8工站就是D1001到D1008 1的话就是OK 0的话 就是NG 工站启动前 先判断是1还是0
1的话就工作 0的话 就跳过 到最后分辨工站的时候 0的就NG
真诚感谢!

网友G:
逻辑位偏移啊,我之前做过一些客户,这种多工位的要么直接用伺服,要么用的分度盘。

网友H:
用絕對值編碼器
以256bit計算,256/40=6.4→也就是說每位移6~7bit位置變動一個工位
當NG發生時,紀錄NG產品絕對值,並判斷→假設排除NG位置為10公位則6.4*10=64
也就是位移64bit時進行排除動作,若排除位置編碼器值,趨於不穩狀態,則可使用比較指令><來進行輔助判斷
這樣就不怕作業員亂轉轉盤了!!!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