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3U和昆仑通泰触摸屏

楼主(2016-03-04):
触摸屏上画好的指示灯可以正确反应PLC输出y的通断,到触摸屏上设置好的按钮没用,只能在机器面板上手动操作,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只能是内部变量连接问题

楼主:
前段时间做还得的,现在用同样的方法不行了,就按钮输入不了

网友B:
变量没连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