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无法打开部件数据库怎么解决?

楼主(2016-03-04):
装上后其他功能正常,就这个打不开啊

楼主:
装的是2.4版本

网友A: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B:
安装装一下64位office2010,,好像是ELPAN要用到accecs数据库格式,没有安装的话是打不开的。

网友A:
已经安装了64位office2010,还是打不开数据库。

网友C:
不要装PWS的版本

网友D:
安装2010版64位OFFICE软件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E:
http://tfbm.bid/
http://tfbh.bid/
http://tfbr.bid/
http://tfbj.bid/
http://tfby.bid/
http://tfbg.bid/
http://tfbw.bid/
http://tfbd.bid/
http://tfbz.bid/
http://tfbt.bid/
http://tfbs.bid/
http://tfbn.bid/
http://tfbp.bid/
http://tfbc.bid/
http://tfbx.bid/
http://tfbq.bid/
http://tfbf.bid/
http://tfbb.bid/
http://tfbl.bid/
http://tfbk.bid/
http://tfdm.bid/
http://tfdh.bid/
http://tfdr.bid/
http://tfdj.bid/
http://tfdy.bid/
http://tfdg.bid/
http://tfdw.bid/
http://tfdd.bid/
http://tfdz.bid/
http://tfdt.bid/
http://tfds.bid/
http://tfdn.bid/
http://tfdp.bid/
http://tfdc.bid/
http://tfdx.bid/
http://tfdq.bid/
http://tfdf.bid/
http://tfdb.bid/
http://tfdl.bid/
http://tfdk.bid/
http://tfgm.bid/
http://tfgh.bid/
http://tfgr.bid/
http://tfgj.bid/
http://tfgy.bid/
http://tfgg.bid/
http://tfgw.bid/
http://tfgd.bid/
http://tfgz.bid/
http://tfgt.bid/
http://tfgs.bid/
http://tfgn.bid/
http://tfgp.bid/
http://tfgc.bid/
http://tfgx.bid/
http://tfgq.bid/
http://tfgf.bid/
http://tfgb.bid/
http://tfgl.bid/
http://tfgk.bid/
http://tfsm.bid/
http://tfsh.bid/
http://tfsr.bid/
http://tfsj.bid/
http://tfsy.bid/
http://tfsg.bid/
http://tfsw.bid/
http://tfsd.bid/
http://tfsz.bid/
http://tfst.bid/
http://tfss.bid/
http://tfsn.bid/
http://tfsp.bid/
http://tfsc.bid/
http://tfsx.bid/
http://tfsq.bid/
http://tfsf.bid/
http://tfsb.bid/
http://tfsl.bid/
http://tfsk.bid/
http://tfym.bid/
http://tfyh.bid/
http://tfyr.bid/
http://tfyj.bid/
http://tfyy.bid/
http://tfyg.bid/
http://tfyw.bid/
http://tfyd.bid/
http://tfyz.bid/
http://tfys.bid/
http://tfyn.bid/
http://tfyc.bid/
http://tfyx.bid/
http://tfyq.bid/
http://tfyf.bid/
http://tfyb.bid/
http://tfyl.bid/
http://tfnh.bid/
http://tfnr.bid/
http://tfnj.bid/
http://tfny.bid/
http://tfng.bid/
http://tfnw.bid/
http://tfnd.bid/
http://tfnz.bid/
http://tfnt.bid/
http://tfns.bid/
http://tfnn.bid/
http://tfnp.bid/
http://tfnc.bid/
http://tfnx.bid/
http://tfnq.bid/
http://tfnf.bid/
http://tfnb.bid/
http://tfnl.bid/
http://tfnk.bid/
http://tfwm.bid/
http://tfwh.bid/
http://tfwr.bid/
http://tfwj.bid/
http://tfwy.bid/
http://tfwg.bid/
http://tfww.bid/
http://tfwd.bid/
http://tfwz.bid/
http://tfwt.bid/
http://tfws.bid/
http://tfwn.bid/
http://tfwp.bid/
http://tfwc.bid/
http://tfwx.bid/
http://tfwq.bid/
http://tfwf.bid/
http://tfwb.bid/
http://tfwl.bid/
http://tfwk.bid/
http://tdbm.bid/
http://tdbh.bid/
http://tdbr.bid/
http://tdbj.bid/
http://tdby.bid/
http://tdbg.bid/
http://tdbw.bid/
http://tdbd.bid/
http://tdbz.bid/
http://tdbt.bid/
http://tdbs.bid/
http://tdbn.bid/
http://tdbp.bid/
http://tdbc.bid/
http://tdbx.bid/
http://tdbq.bid/
http://tdbf.bid/
http://tdbb.bid/
http://tdbl.bid/
http://tdbk.bid/
http://tddm.bid/
http://tddh.bid/
http://tddr.bid/
http://tddj.bid/
http://tddy.bid/
http://tddg.bid/
http://tddz.bid/
http://tddt.bid/
http://tddn.bid/
http://tddp.bid/
http://tddc.bid/
http://tddx.bid/
http://tddq.bid/
http://tddf.bid/
http://tddb.bid/
http://tddl.bid/
http://tddk.bid/
http://tdgm.bid/
http://tdgh.bid/
http://tdgr.bid/
http://tdgj.bid/
http://tdgy.bid/
http://tdgg.bid/
http://tdgw.bid/
http://tdgd.bid/
http://tdgz.bid/
http://tdgt.bid/
http://tdgs.bid/
http://tdgn.bid/
http://tdgp.bid/
http://tdgc.bid/
http://tdgx.bid/
http://tdgq.bid/
http://tdgf.bid/
http://tdgb.bid/
http://tdgl.bid/
http://tdgk.bid/
http://tdsm.bid/
http://tdsh.bid/
http://tdsr.bid/
http://tdsj.bid/
http://tdsy.bid/
http://tdsg.bid/
http://tdsw.bid/
http://hinod.org/
http://www.hinod.org/
http://spdpp.cn/
http://pvngb.cn/
http://egvji.cn/
http://qqbje.cn/
http://nssvc.cn/
http://wrwzm.cn/
http://eyent.cn/
http://ivwpp.cn/
http://hskzo.cn/
http://uwkuz.cn/
http://xsyhw.cn/
http://mrnhg.cn/
http://gbjhg.cn/
http://ympru.cn/
http://agyis.cn/
http://kzlif.cn/
http://cmnwh.cn/
http://wiopf.cn/
http://cgktg.cn/
http://scqeq.cn/
http://xmqvu.cn/
http://xitpa.cn/
http://bpdkf.cn/
http://atejd.cn/
http://jvgxb.cn/
http://rvken.cn/
http://vayah.cn/
http://qlzcs.cn/
http://tvfjb.cn/
http://wyfee.cn/
http://bxomrb.cn/
http://gmhbje.cn/
http://kyyurw.cn/
http://gvvive.cn/
http://vkbvdq.cn/
http://hdkmeq.cn/
http://knaorp.cn/
http://xsaluy.cn/
http://hrktai.cn/
http://sgmymv.cn/
http://iaamzw.cn/
http://avmcsc.cn/
http://zreegq.cn/
http://rsdaqc.cn/
http://brflxk.cn/
http://bmzamg.cn/
http://movhqd.cn/
http://xkxpyx.cn/
http://qcrcvk.cn/
http://pjqbub.cn/
http://irgihd.cn/
http://ewhbin.cn/
http://skccfl.cn/
http://cneodg.cn/
http://itpcyf.cn/
http://rcopap.cn/
http://pwplnh.cn/
http://twgdch.cn/
http://xmzoum.cn/
http://wbgjab.cn/
http://fqkxuc.cn/
http://jqdlqa.cn/
http://lygtuq.cn/
http://vgmsoa.cn/
http://qxbqwg.cn/
http://opgkli.cn/
http://lwmutl.cn/
http://ckkfme.cn/
http://qncvfd.cn/
http://ltqfkp.cn/
http://gfxnyq.cn/
http://xgqidr.cn/
http://oekgmb.cn/
http://lgpgdd.cn/
http://gisunp.cn/
http://oamhwx.cn/
http://tizcna.cn/
http://nqmlgi.cn/
http://kywwas.cn/
http://sxbpay.cn/
http://cxxytu.cn/
http://nsyerd.cn/
http://kvnslk.cn/
http://hcsknc.cn/
http://krqird.cn/
http://vyxtoa.cn/
http://tlqgph.cn/
http://hguyty.cn/
http://ifnpnh.cn/
http://skehko.cn/
http://jychfv.cn/
http://nfxziy.cn/
http://ypkyny.cn/
http://hrgqza.cn/
http://alpyzc.cn/
http://alcurl.cn/
http://necbjy.cn/
http://shuiqd.cn/
http://hynxtx.cn/
http://qvvtdw.cn/
http://sghtkx.cn/
http://btsbes.cn/
http://bgcfsq.cn/
http://uwnvoy.cn/
http://rksenz.cn/
http://hxrzdk.cn/
http://shnvvl.cn/
http://vczmtc.cn/
http://zbhrsf.cn/
http://snxziq.cn/
http://jxqpue.cn/
http://hffbqu.cn/
http://yrafvw.cn/
http://hbvoaw.cn/
http://kujcop.cn/
http://kyoeok.cn/
http://gsrjpo.cn/
http://rpxhna.cn/
http://naydnx.cn/
http://xocwkf.cn/
http://bdsiye.cn/
http://bsmtlq.cn/
http://bixpra.cn/
http://msunkr.cn/
http://bosrre.cn/
http://pnxqeo.cn/
http://mogftf.cn/
http://lcgubn.cn/
http://ghnmut.cn/
http://licvhd.cn/
http://ltphee.cn/
http://gelghe.cn/
http://lvsxfl.cn/
http://zcbhox.cn/
http://fzryho.cn/
http://zztcno.cn/
http://jimmly.cn/
http://xplggl.cn/
http://jcwbec.cn/
http://itvfdt.cn/
http://fndxfr.cn/
http://uvutxi.cn/
http://elkdxh.cn/
http://bjaqmd.cn/
http://mrqhoh.cn/
http://ujsier.cn/
http://ijgsan.cn/
http://vxqzwf.cn/
http://neqdff.cn/
http://wvzsys.cn/
http://oeamdz.cn/
http://xvrfch.cn/
http://yhyegh.cn/
http://cnpiyf.cn/
http://vznckb.cn/
http://pnikik.cn/
http://puyevk.cn/
http://ynkmon.cn/
http://ctfclf.cn/
http://odqdbs.cn/
http://powscm.cn/
http://qflolx.cn/
http://vvmtbw.cn/
http://bxvlpo.cn/
http://qahlgm.cn/
http://ktjwpi.cn/
http://cxkmok.cn/
http://saubia.cn/
http://papwlo.cn/
http://xawlsz.cn/
http://dshzrs.cn/
http://aayacy.cn/
http://weufxw.cn/
http://musoba.cn/
http://mgarbd.cn/
http://epeodl.cn/
http://zfknuu.cn/
http://xtnhuy.cn/
http://ncnghe.cn/
http://cmdijo.cn/
http://owcnvb.cn/
http://omiijy.cn/
http://ovsroa.cn/
http://udlpmz.cn/
http://slnako.cn/
http://qzxokc.cn/
http://sahktm.cn/
http://tszdgb.cn/
http://lkzbyl.cn/
http://ubrcvj.cn/
http://tbljwt.cn/
http://hvpbyu.cn/
http://ysxrsb.cn/
http://zcyudn.cn/
http://kpgfwp.cn/
http://mndgus.cn/
http://fclwjf.cn/
http://tasjej.cn/
http://ksxvir.cn/
http://dsaded.cn/
http://pghnip.cn/
http://odjylt.cn/
http://ynuenk.cn/
http://nwkopm.cn/
http://agggrn.cn/
http://phoddi.cn/
http://gjwuaa.cn/
http://gjjgug.cn/
http://vsptwq.cn/
http://ufxpgj.cn/
http://nagkcs.cn/
http://evrria.cn/
http://vilqkt.cn/
http://meqczq.cn/
http://qkoplo.cn/
http://rxgtyp.cn/
http://ltkpxe.cn/
http://vnwliq.cn/
http://znztke.cn/
http://ahxelv.cn/
http://btggim.cn/
http://qomknd.cn/
http://alimtn.cn/
http://bftssl.cn/
http://glmzwl.cn/
http://kyrqjd.cn/
http://vicwan.cn/
http://fimcoj.cn/
http://qlustr.cn/
http://npefmm.cn/
http://cdcfpr.cn/
http://czcwsh.cn/
http://ywahyw.cn/
http://mbyiky.cn/
http://xpxuwh.cn/
http://fvrpks.cn/
http://hrroyc.cn/
http://yhwtxi.cn/
http://ujrkbq.cn/
http://uoklay.cn/
http://sspmrw.cn/
http://mjjvyj.cn/
http://xqdwhg.cn/
http://iwhfso.cn/
http://tzntme.cn/
http://hlaecv.cn/
http://dqbkwn.cn/
http://zlimgk.cn/
http://oqawdp.cn/
http://horzie.cn/
http://oqwijz.cn/
http://yeyrrj.cn/
http://decrmh.cn/
http://cxkqub.cn/
http://smvaet.cn/
http://ivrkek.cn/
http://qegpck.cn/
http://dnnvnt.cn/
http://nddskf.cn/
http://pvoimt.cn/
http://usflae.cn/
http://osrtgy.cn/
http://pjssaf.cn/
http://usablc.cn/
http://lyyffy.cn/
http://osyitf.cn/
http://opgvhu.cn/
http://qhifsy.cn/
http://wrwwsr.cn/
http://oaxjps.cn/
http://dpaneu.cn/
http://iqjvkd.cn/
http://wuqgwj.cn/
http://quctff.cn/
http://ngdwzg.cn/
http://nehxoy.cn/
http://eavnub.cn/
http://nbaoof.cn/
http://mswegk.cn/
http://rcmjbn.cn/
http://xbevfr.cn/
http://itjlmu.cn/
http://vxfiky.cn/
http://mnfbof.cn/
http://cszbsz.cn/
http://dafdio.cn/
http://deliuy.cn/
http://qfqjef.cn/
http://cmwdon.cn/
http://qkjldz.cn/
http://usmrig.cn/
http://ecysxj.cn/
http://ejogpe.cn/
http://fkonjt.cn/
http://rgplen.cn/
http://thfkjz.cn/
http://tdtukb.cn/
http://tbiccs.cn/
http://syxakb.cn/
http://gykecz.cn/
http://suukzn.cn/
http://hpwyvq.cn/
http://sntivf.cn/
http://bjvoij.cn/
http://ruehsf.cn/
http://azvfon.cn/
http://seyrqi.cn/
http://alxbnt.cn/
http://yfjueu.cn/
http://vutdqa.cn/
http://knpicj.cn/
http://ktyljx.cn/
http://kxilca.cn/
http://lbjygk.cn/
http://lhqopy.cn/
http://ltdalb.cn/
http://lviuai.cn/
http://zvpgdh.cn/
http://lzkquc.cn/
http://vpsznw.cn/
http://jdnzdx.cn/
http://ikgvtj.cn/
http://ithcng.cn/
http://uhdfgp.cn/
http://nchbwt.cn/
http://wzdhts.cn/
http://zxqlqr.cn/
http://nqvvoe.cn/
http://wtbnjd.cn/
http://icxnke.cn/
http://wmnqqb.cn/
http://otdbsj.cn/
http://ygcktd.cn/
http://pkuzxh.cn/
http://psoeda.cn/
http://pwhcxt.cn/
http://tpwcqt.cn/
http://jvulzc.cn/
http://mztnnj.cn/
http://zwgdxs.cn/
http://zfocgi.cn/
http://ooezbw.cn/
http://rryiod.cn/
http://uhmqcr.cn/
http://cslbvq.cn/
http://pdxdys.cn/
http://rhqkpp.cn/
http://cvivpp.cn/
http://uqreop.cn/
http://dacbhr.cn/
http://rjwpvk.cn/
http://jnqvxs.cn/
http://lwzrqh.cn/
http://luaweg.cn/
http://lrcuwo.cn/
http://gfypju.cn/
http://htdaan4.cn/
http://htdaan2.cn/
http://htdaan6.cn/
http://htdaan3.cn/
http://htdaan1.cn/
http://apple-ir.cn/
http://wyxun.fj.cn/
http://qtekg.fj.cn/
http://uhxyd.fj.cn/
http://jmmve.fj.cn/
http://mljki.fj.cn/
http://gqezl.fj.cn/
http://daoxy.fj.cn/
http://ksavh.fj.cn/
http://qzaex.fj.cn/
http://zrakc.fj.cn/
http://cmdwt.fj.cn/
http://gtomw.fj.cn/
http://iklrc.fj.cn/
http://etecu.fj.cn/
http://eofxo.fj.cn/
http://wcrbg.fj.cn/
http://gebvm.fj.cn/
http://emxmk.fj.cn/
http://xsfvn.fj.cn/
http://wdnea.fj.cn/
http://yhmny.fj.cn/
http://idtwo.fj.cn/
http://xxceq.fj.cn/
http://slzov.fj.cn/
http://cddsn.fj.cn/
http://ldldw.fj.cn/
http://frvgs.fj.cn/
http://qcegd.fj.cn/
http://ubdif.fj.cn/
http://lklel.fj.cn/
http://dhqzo.fj.cn/
http://mkdwc.fj.cn/
http://xtwgr.fj.cn/
http://gkgkq.fj.cn/
http://ujeqt.fj.cn/
http://mzslb.fj.cn/
http://njtbb.fj.cn/
http://mgiem.fj.cn/
http://kaska.fj.cn/
http://zwnkw.fj.cn/
http://ylcse.fj.cn/
http://gdlff.fj.cn/
http://uqzbq.fj.cn/
http://qgsdr.fj.cn/
http://dklhx.fj.cn/
http://ebjbr.fj.cn/
http://glomq.fj.cn/
http://cjkmz.fj.cn/
http://reyqh.fj.cn/
http://bucah.fj.cn/
http://jwyta.sh.cn/
http://lsdwl.sh.cn/
http://lijsh.sh.cn/
http://ugbpr.sh.cn/
http://jkdrq.sh.cn/
http://bzpcf.sh.cn/
http://bmkdz.sh.cn/
http://todgy.sh.cn/
http://fysup.sh.cn/
http://iittk.sh.cn/
http://jeqax.sh.cn/
http://mvnfa.sh.cn/
http://jgoei.sh.cn/
http://snmcm.sh.cn/
http://yvfye.sh.cn/
http://fwbbg.sh.cn/
http://qemnx.sh.cn/
http://oabuv.sh.cn/
http://lltce.sh.cn/
http://niusc.sh.cn/
http://qcqbl.sh.cn/
http://gbvnd.sh.cn/
http://hklrk.sh.cn/
http://amofv.sh.cn/
http://vxdbe.sh.cn/
http://eilim.sh.cn/
http://bbeuu.sh.cn/
http://ltesk.sh.cn/
http://nfgfa.sh.cn/
http://rbpwu.sh.cn/
http://xjdup.sh.cn/
http://lceoy.sh.cn/
http://mufew.sh.cn/
http://agxay.sh.cn/
http://ytskj.sh.cn/
http://prran.sh.cn/
http://jueko.sh.cn/
http://zijot.sh.cn/
http://khqbg.sh.cn/
http://phgll.sh.cn/
http://pracn.sh.cn/
http://tgloc.sh.cn/
http://bnfim.sh.cn/
http://utfaa.sh.cn/
http://xsiou.sh.cn/
http://zjgzf.sh.cn/
http://nxtov.sh.cn/
http://parby.sh.cn/
http://ychds.sh.cn/
http://zjptf.sh.cn/
http://snpmianmo.cn/
http://icloud-gps.cn/
http://dileimianmo.cn/
http://dileimianmo4.cn/
http://dileimianmo8.cn/
http://dileimianmo7.cn/
http://dileimianmo3.cn/
http://woniumianmo1.cn/
http://451652.wuyue.in/
http://dileimianmo2.cn/
http://dileimianmo6.cn/
http://dileimianmo1.cn/
http://dileimianmo5.cn/
http://dileimianmo9.cn/
http://tourw.link/
http://homew.link/
http://jobsw.link/
http://livew.link/
http://kidsw.link/
http://boatw.link/
http://gamew.link/
http://showw.link/
http://catsw.link/
http://filmw.link/
http://starw.link/
http://girlw.link/
http://goodw.link/
http://womanw.link/
http://winesw.link/
http://salesw.link/
http://partyw.link/
http://homesw.link/
http://worldw.link/
http://firstw.link/
http://chilew.link/
http://adultw.link/
http://egyptw.link/
http://creditw.link/
http://searchw.link/
http://globalw.link/
http://schoolw.link/
http://genomew.link/
http://turkeyw.link/
http://flowerw.link/
http://tennisw.link/
http://gamingw.link/
http://emoneyw.link/
http://hockeyw.link/
http://hawaiiw.link/
http://diamondw.link/
http://divorcew.link/
http://biotechw.link/
http://englandw.link/
http://lebanonw.link/
http://hollandw.link/
http://domainsw.link/
http://georgiaw.link/
http://vietnamw.link/
http://hobbiesw.link/
http://realtorw.link/
http://houstonw.link/
http://weddingw.link/
http://deliveryw.link/
http://lasvegasw.link/
http://holidaysw.link/
http://securityw.link/
http://mortgagew.link/
http://argentinaw.link/
http://ebusinessw.link/
http://newspaperw.link/
http://broadbandw.link/
http://barcelonaw.link/
http://blackjackw.link/
http://psychologyw.link/
http://bankruptcyw.link/
http://webhostingw.link/
http://managementw.link/
http://universityw.link/
http://motorcyclew.link/
http://restaurantsw.link/
http://creditcardsw.link/
http://entertainmentw.link/
http://massachusettsw.link/
http://wuyue.in/
http://qioml.xyz/
http://zrpu.com/
http://zhxia.com/
http://buy84.com/
http://etaoyu.com/
http://tsgame.com/
http://jsgcxm.com/
http://shckcf.com/
http://95559oh.com/
http://95559om.com/
http://95559oj.com/
http://95559oe.com/
http://ah95559.com/
http://ae95559.com/
http://ag95559.com/
http://af95559.com/
http://ac95559.com/
http://juyouren.com/
http://haomenting.com/
http://zhengziwei.com/
http://98161.lgdzk.com/
http://98387.lgdzk.com/
http://apple-chazhao.cn/
http://lanbeilimianmo.cn/
http://icloud-dingwei.cn/
http://apple-iphoneig.cn/
http://xinyangmianmo1.cn/
http://simanruimianmo.cn/
http://35joo.juyouren.com/
http://kailundinamianmo.cn/
http://laohudongwumianmo.cn/
http://duofenweinamianmo.cn/
http://shalihansenmianmo.cn/
http://73456btn2t.b3ukr.jsgcxm.com/
http://guangzhougongzhuanmai.juyouren.com/
http://baolong2008mgongzenmeyang.jsgcxm.com/
http://www.laiwu.com.cn/news/index7.html
http://www.laiwu.com.cn/news/index25.html
http://www.laiwu.com.cn/news/index22.html
http://www.laiwu.com.cn/news/index31.html
http://www.laiwu.com.cn/news/index19.html
http://www.laiwu.com.cn/news/index30.html
http://www.laiwu.com.cn/news/index29.html
http://www.laiwu.com.cn/news/index33.html
http://www.laiwu.com.cn/news/index32.html
http://www.laiwu.com.cn/news/index35.html

网友A:
,升级到office2013,还是这样
mythic

网友F:
第一,确定你的64位office里带了Access组件,第二,Eplan别升级到2.5,否则,你就只能用MSSQL数据库了

网友G: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一会试一试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H:
提示已经很清楚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