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4):
      现有一台设备,四个伺服,带动滚珠丝杆做往复定位,设备24小时连续运转。据客户反映目前存在如下问题:
1.一台伺服运行期间会出现定位偏差,需重新调整参数,每次加或减定位距离0.2mm(20个脉冲)左右。
2.有时停电一段时间,再打开电源,四个伺服的初始位置全部不在原位,有时可偏差10mm以上。
3.伺服运行跑位后,停电3-4个小时,再开电,运行正常。
出设备之前,跑过单轴大约8小时,监控脉冲,所有的位置跑了1个脉冲。困扰许久。希望看到的能把你们怀疑的或者如果是你,你会确认的点指出来,我挨着滤一遍

网友A:
1.。。。这个问题三菱上面见过,,因为伺服设置的参数不对会出现往复定位少或者多固定量脉冲。。。
2.。。。如果不上绝对伺服。。那么上电肯定要回零。。如果回零误差10mm看你是伺服还上PLC回的零。。找具体原因。。
3.。这个应该是正常吧8个小时出现一个脉冲的误差
真诚感谢!我用的是松下A5的伺服,能具体说说是哪个参数不对引起往复定位少或多固定脉冲吗?回零是用外部的光电开关做的。没有思路,如果是四个一起出现的,那肯定就是哪个系统量引起的,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B:
不知到你用啥编程器,重复定位需要考虑丝杠间隙,然后进行补偿。停机上电最好做归零。
真诚感谢!用欧姆龙的PLC+松下的伺服。补偿咋做?加外部光栅尺?

网友C:
好的丝杆(0.01mm)加上好的伺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这个问题三菱上面见过,,因为伺服设置的参数不对会出现往复定位少或者多固定量脉冲。。。
2.。。。如果不上绝对伺服。。那么上电肯定要回零。。如果回零误差10mm看你是伺服还上PLC回的零。。找具体原因。。
3.。这个应该是正常吧8个小时出现一个脉冲的误差

发脉冲有高速低速的区别,,集电极一般是低速,,你选高速就会不对

网友D:
机械间隙,伺服本身的精度及线路干扰都会造成这些问题(如同增量编码器就会出现往复误差)。要求高还是考虑绝对值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