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FX1N24MR PLC 帮辩真假

楼主(2016-03-04):
三菱FX1N24MR PLC 帮辩真假
内部继电器怎么是国产的啊?!见图片。求辨!

网友A:
不用看了,肯定是假的。。。

网友B:
1、 的确正品的继电器用的是中国产的,因为他的原材料是全球采购的
2、最好补一张正面的照片。

网友C:
仅凭照片还不好判断

网友D:
如果是最近买的99.999%是假的。。停产3年多我知道的大代理商一年内就把库存卖了

网友E:
看看那个三菱超级加密管用不,不行的应该就是假的

网友F:
FX1N停产了吧?

楼主:
谢谢!还有其它方法吗?关键是这种三菱PLC的继电器带一个DC24V2.5W的电磁阀,触点还会粘连,都坏了3组了。

网友G:
看继电器像是真的
不是最近一两年买的吧
已经停产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