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4):
怎么保证停的位置刚好(误差缩小)?
1,减小伺服运转速度
2,设置减速位置
3,用绝对指令,发现走位(还是)冲了过去一点(大概有2mm),是然后又自己修正到正点位置的。
怎么不让它冲过去,或者让误差能够再减小点。

网友A:
知道什么叫位置控制吗。。。。就是要他在那里停就能哪里停

小侯

网友B:
這要看你得機械結構
一般直接驅動都是走梯形

[attachment=145000]

定位不准我只在機械結構為齒輪+鍊條
這樣伺服停下來時鍊條的晃動拉扯才會造成誤差
直接透過減速機驅動都蠻準確除非還有外部因素
而且誤差過大都會有警報
沒有警報表示你伺服定位都是在你設定的誤差範圍內

1、使用變速指令在特定位置時降低速度,然後看會衝過多少,在定位數值扣掉衝過頭的距離提前停止
2、使用閉回授的方式,只要設定好電子齒輪那就能很準確地走到定位
不管哪種都要看你的機械結構
1,提前停止的话,是否会在未到位置时停止(虽然这台没问题,不止一台机器,其他机器也用这个程序)。如果未到位置就停,会对后续动作有影响!
2,电子齿轮比我试过了,还是对速度有影响。(设的小会试速度变慢)
3,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很好的解决目前过冲的问题,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什么叫位置控制吗。。。。就是要他在那里停就能哪里停

最后虽然是停在了正点位置,不过还是冲过去了。是通过自己修正后停的

网友C:
表示不理解。从没碰到过误差这么大的。

网友D:
负载大,调增益参数

网友E:
3个方面,1负载的大小,2程序本身的加减速时间、频率的设定,3伺服刚性(增益)的调整。

楼主:
现在加了个补偿增益,勉强精度能控制到3个丝以内。

网友F:
增益调整过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加了个补偿增益,勉强精度能控制到3个丝以内。

3个丝精度可以了,机械精度也得考虑。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这个问题是你选型的问题,长时间肯定会报警的,处理办法:1调整伺服刚性,不同品牌的参数不一样
2,设定开启自我调谐功能,3,开启伺服的自我滤波功能。4,更换扭力大的电机吧。
江浙沪承接工控工程18168995588,刘。

网友I:
1、伺服参数设定,根据负载的大小,对增益、刚性、参数调整。
2、程序调整,加减速度时间调整,速度降低。

网友J:
调整一下惯量比,位置增益,速度增益,速度积分补偿这几个参数试试
重剑无锋

网友K:
估计是你驱动器里面设置加减速时间导致的。

网友L:
机械系统的刚性和伺服驱动系统设置的刚性不匹配。将驱动系统的刚性设为最小,降低伺服响应频率,加大加减速时间。但这样是以延长伺服定位时间为代价的。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是增大机械系统刚性:加大电机功率;加减速机;张紧皮带、链条。

网友M:
刚性调高 程序中发脉冲的加减速时间调小 发生啸叫的话可以开启伺服陷波器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N(2016-07-19):
我以前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设置的刚性,效果不怎么明显

网友O:
是你的负载和惯量没有匹配吧,调一下增益试试

网友P:
去也觉得不可能吧 伺服定位都是很准确的啊 你走位置是按照你发的脉冲数量来的啊 具体你距离是根据你脉冲个数换算的啊
咋会冲过2个MM 这个误差也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