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4):
我有个MR-JE-200A的驱动器,用FX3U直接驱动,但是每次驱动器接收的脉冲比我从PLC发送的脉冲多,

有干扰一般不是丢脉冲吗,怎么会多呢,求解释

驱动器上有没有参数设置可以解决问题的,谢谢

QQ 20471661

网友A:
PLC输出到驱动器间的走线槽里是否有对该信号线的干扰?你把线分开试试
小侯

网友B:
你有使用對絞隔離線嗎
干擾是指你傳輸的信號因外部雜訊造成信號不完整
使用對絞隔離線看看
或改變線的路徑不要跟動力線在一起
或改用MR-JE-B的伺服馬達

网友C:
有没有规律。。还是有多有少

网友D:
把PA13改成0201再试试

网友E:
不是你PLC的问题吧,没用示波器看一下你PLC输出的脉冲波形吗,有毛刺脉冲接收的就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输出到驱动器间的走线槽里是否有对该信号线的干扰?你把线分开试试

我把线从线槽拿出来悬空在那也是一样,调试的好几个伺服都是一样的情况
QQ 204716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使用對絞隔離線嗎
干擾是指你傳輸的信號因外部雜訊造成信號不完整
使用對絞隔離線看看
或改變線的路徑不要跟動力線在一起
或改用MR-JE-B的伺服馬達

线路分开了,也用的是双绞屏蔽线,小机台用B型的不划算
QQ 2047166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规律。。还是有多有少

每次接受的都是比发送的多,但每次多的数量不一样
QQ 2047166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PA13改成0201再试试

这个没有试过,有空去改试试看
QQ 20471661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你PLC的问题吧,没用示波器看一下你PLC输出的脉冲波形吗,有毛刺脉冲接收的就多

应该不是PLC问题,好几个PLC都是这样的,没有示波器,也不知道怎么使用
QQ 20471661

网友F:
你先把驱动器里的累积脉冲清空了再发定量脉冲监控。或者你初始化一下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把驱动器里的累积脉冲清空了再发定量脉冲监控。或者你初始化一下再试试。
我每次观测累计脉冲都清空了,还是一样
QQ 20471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