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4):
从废旧设备上找到一个西门子的plc。也没有仔细看就直接接了220v的电源。想看看里面的程序
结果“啪”的一声。顿时一股异味铺面而来。
打开一看什么都没爆炸。
只是图中黄圈部分。圆形的断路。黑色的全部导通短路。请问大神们还有救吗?
我改怎么办? [attachment=145003]

网友A:
第一个黄色的是保险丝,第二个看不清楚

网友B:
黑色元件看不清,黄色保险丝坏了,按原来型号更换后,在plc前端串一只灯泡再上电。看灯泡是否发亮。我估计这电源是24v的。
  • 下载积分:+1(1772411879) 热心助人!

网友C:
    圆的是保险,黑的方形的是电感。你这个应该是24CVDC电源。
  • 下载积分:+1(1772411879)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的是保险,黑的方形的是电感。你这个应该是24CVDC电源。

    是24v的电源。但是我没注意看接的是220的电源。
    那么那个黑色的电感是什么型号?可以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量直流量是导通的  应该保险丝坏了

    但是我用螺丝刀将保险丝两端导通的时候。plc也没亮,同时西门子的编程线有啪啪的干扰声音。

楼主:
    大神们。能指导一下。我该怎么检查吗?

网友E:
    建议楼主去找个搞维修的(或修家电的也可以).给鉴定一下.
    估计只是电源部分损坏,其它地方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B:
    我帮你免费维修怎么样?

网友F:
    楼主应该给这个电源板单独上电,查看一下各路电源是否正常,才能组装起来试试,你这样万一不行整个PLC就报废了,有可能还搭上你的电脑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帮你免费维修怎么样?

    非常感谢你。
    我把保险换上之后。接通24v电源。这时候开关电源的指示灯怕怕的闪烁。plc电源板上的一个黑色扁圆的东西发烫的厉害。没有接plc只是单独的接的电源板。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G:
    你这样的中间那块电路板损坏的机率也很大了,不光是最下面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的中间那块电路板损坏的机率也很大了,不光是最下面这块!
今天网购了左上角的那两个稳压三极管。ts4141..买回来换上再看看。谢谢你

网友B:
Plc有短路的可能,那个发烫的元件发上来看看?没把握的东西上电最好串联一个灯泡来限流,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H:
我犯过同样的错误,经过一番努力,换了以上所说的元件后,指示灯亮了24伏电压也正常,但是PLC还是不能工作,不得已已丢弃。
以上是我的经历,祝你好运!

楼主:
我换了一块完整的电源板。plc灯亮了。
马上检查一下程序怎样

网友I:
找个地方维修一下吧,这个不是远程都解决的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