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5):
下面是我写的步进电机程序。我细分装置设置的是4000,下面应该会有3200个脉冲,也就是会旋转0.8周,实际运行后并没有0.8周这么多;后来我将程序两个循环a>=0,和i>=0;发现电机运动停不下来,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谢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zmc=P1^0;
sbit fmc=P1^1;
sbit zfx=P1^2;
sbit ffx=P1^3;
void delay5ws(uchar);
void main()
{

    uint i,a;
    i=0;
    a=0;
    zmc=0;
    fmc=0;
    zfx=0;
    ffx=0;
    delay5ws(5);
    zfx=1;
    for(a=80;a>0;a--)
    {
        for(i=40;i>0;i--)
        {

//            delay5ws(5);
            zmc=1;
//            delay5ws(2);
            zmc=0;
        }

    }
    while(1)
    {
        zmc=0;
        fmc=0;
        zfx=0;
        ffx=0;
    }
}
void delay5ws(uchar n)
{
    uint l,m;
    for(l=n;l>0;l--)
        for(m=2;m>0;m--);
}

楼主:
实际运行后要比0.8周小得多

网友A:
步进不是按角度计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不是按角度计算的吗?

对啊,你看我程序应该是3200个脉冲吧?一周是4000个细分,那就应该转0.8周,但是实际上比0.8小得多。将for循环中a和i的判定条件变一变,就会转很长时间,我想知道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你看我程序应该是3200个脉冲吧?一周是4000个细分,那就应该转0.8周,但是实际上比0.8小得多。将for循环中a和i的判定条件变一变,就会转很长时间,我想知道原因

励磁方式呢?
liuliangdt

网友B:
虽然我不会,但感觉步进电机驱动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励磁方式呢?

我使用驱动器驱动的,不涉及由于励磁方式方式带来的影响吧?设置好了就是4000个脉冲步进电机转一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不会,但感觉步进电机驱动不正确。

不就是给脉冲么?

网友C:
细分4000,转一圈应该脉冲数该是80000,0.8全就是64000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细分4000,转一圈应该脉冲数该是80000,0.8全就是64000个脉冲

1、这个是怎么算的?
2、为什么如果我将for循环中a和i的判定条件按一楼的情况修改后他就会转好多圈呢?远远多于1圈

楼主:
我刚刚确认一下,细分4000就是一周4000份,步进角度是0.09°。而且我这个就是低速运行,每次只让他转十几度就行。不涉及速度控制问题。

楼主:
自己顶自己一下,没有人帮忙解释一下吗

楼主:
有人知道么?